普通计数问题

楼主(2014-03-11):
本人刚用PLC不久,被计数这个问题困扰,望前辈指点。用的是三菱的FX-1N PLC,电机拖动载带,就是载带上有定位孔,定位针每经过U型的光电开关一次计一个数(不知道怎么描述,反正是尖刺型的一个圆形的定位针部件)。因为是用到脚踏开关的,每次启停一下,比较迅速的时候,都会漏计几个数,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的

网友B:
慢点是不是可以准确计数?

网友C:
   脚踏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脚踏开关是什么作用的,能把光电开关的线接到脚踏开关控制上吗?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我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我的解决办法是把停止时的计数器的数据暂时存到另外一个寄存器中,然后再启动的时候刷新计数器。虽然已经解决了,但还是想问一下前辈们,为什么没改前的那样不可以呢?是时序问题吗?回复3楼:没改前,脚踏开关慢踩慢放应该是可以的,快了计数会少的很厉害,而且脚踏开关一直踩着运行,都不会出问题。回复4、5楼:脚踏开关也是启动用的,踩着电机就动作拖动载带,然后用手放产品到载带,可能之前说的不是很明白。停机的时候要即使光电开关有感应也要保证不继续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