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变频器启动后面板显示能升到设定的50Hz频率,面板监控参数输出电压为380V,但用万用表测U、V、W输出电压仅10V左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表量的、指针式的,还是数字式的?很多数字万用表量变频器输出都是不准的。用指针式万用表量一下试试吧。

网友B:
新手吗  用指针式万用表量一下吧

网友C:
呵呵;带电机试一下;不要用普通的数字表去测量输出端;

楼主:
我用47型指针万用表测得,没带电机。必须带电机吗?以前其他牌子的变频器不带电机能测出输出380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