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昨天到今天,一台小机器,开关机都不正常。开机了关不了,或者是关机了,开不了。····查来查去,是干扰的原因。地线是接了,但是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没分开,加上控制线都没有做屏蔽的。。。。
   现在改线也来不及了,只能一步一步的将干扰弄到最小化了。。。

网友A:
没说明白。

网友B:
控制回路与主回路最好分开。信号线双绞。

网友C:
重新 走线吧..要不后患无穷的...

网友D:
是布线接线问题不是干扰的问题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注意屏蔽线一定要接上

网友F:
是信号线碰机壳了。

网友G:
好好处理各个地线口试试

网友H:
工作接地和工作接零一定要分开。

网友I:
线用屏蔽线

网友J:
屏蔽线接地

网友K:
干扰是比较麻烦
还是花时间搞一下

网友L:
怎么样才能将干扰弄到最小化了

网友M:
分开走很重要啊。

网友N:
改主回路线,相对来说改动少点。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就知道必须分开布线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N:

网友P:
照你这样说,建议重新布线

网友Q:
以前用着的会突然出现干扰?开关量都干扰了?恐怕还是有其它故障吧,6楼kdrjl 版主
说的可能性大。

网友R:
明显是设计上的问题...
也许布线工人不懂,但为啥设计人员或工艺人员不提醒呢?

网友S:
干扰很麻烦。我之前有一批数控磨床上,驱动器一直干扰掉线,搞了很久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