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我们在变量表里是否可以监控到数据类型是字节或者是字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位,字节,字,双字都可以监控,随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

网友C:
位、字节、字、双字、都可以分开监控。

网友D:
都能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设置呀,比如说字,能不能具体点呀,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