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CAD/CAM用户程序怎么与工控机连接?
就是我在AUTOCAD里绘制的图形咋么输入到工控机控制伺服来实现加工图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D/CAM用户程序怎么与工控机连接?
就是我在AUTOCAD里绘制的图形咋么输入到工控机控制伺服来实现加工图形?

你需要买套软件来做这个工作,且这套软件价格不菲。

网友B:
以前见过电火花线切割机,电脑装PCI扩展控制卡,控制车床步进或者伺服马达。
电脑开机直接进专门的系统(不是WINDOS),运行专门的CAD软件。
楼主想直接用网上下载的CAD软件直接连接高精度数控车床吗?不现实的。
一般厂家CAM系统全部都是自行研发制造的,软件硬件各种接口参数只有它自己才懂,想在网上下载个软件,直接连接设备马上是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那厂家不用活了。

网友C:
这个需要专业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吧CAD绘制的图形转换成运动控制卡、PLC等控制器可识别的系列坐标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吧CAD绘制的图形转换成运动控制卡、PLC等控制器可识别的系列坐标数据

某大型玻璃集团就是花了40万美金买了这样一套转换软件………………

网友E:
单位有个数控冲床,就直接在cad上开发的,cad上绘图然后调入设置下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复杂一点的,估计就贵的多了

网友F:
要确认你的控制器是CNC还是带运动控制功能的控制器。
CNC就可以直接采用CAM软件转化为标准零件程序传输至CNC加工,但是你的CAM软件需要有后处理,相当于处理CNC与CAM之间的接口;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是否可支持G代码功能,请咨询厂商。

网友G(2014-12-06):
这个有难度,基本上各软件之间图型都不相认的

网友H:
这个是趋势。

网友I(2016-07-21):
到本站的这篇资料, 或许有你要的资料 (DXF轉 G COD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7102

楼主:
回复 网友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