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纸与实物看不好。

楼主(2014-03-11):
这是一个柴油机。这实物图是不是发电机和马达。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啊。看不懂啊。发电机和马达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看起来是柴油机的起动机啊

网友B:
这个是个起动机,也就是直流电机,旁边那个是直流接触器,吸合之后直流电机得电,启动柴油机,就跟普通的汽车时一个原理的。

网友C:
通过齿轮传动来起动油机的直流电动马达。
油机工作时拖动发电机给蓄电池充电等。
+5

网友D:
发电机给电瓶充电,电瓶给起动机提供电源,起动机带动柴油机,柴油机正常工作,起动机断电,柴油机带动发电机给电瓶充电,准备下一次起动。其他电器也是电瓶供电的。
图纸只是一小部分。

网友E:
这东西你没见过啊

网友F:
这个是电起动马达

网友G:
气阀问题

网友H:
这是内燃机(柴油机、汽油机)的启动马达。
马达上背负的是一个启动开关,属于电磁启动开关。内部结构是一个电磁铁(相当于接触器的吸引线圈+铁芯)。
第二幅图左上角的那个电机才是为蓄电池充电的三相交流发电机。

楼主: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钥匙开关拧下,马达转动,带动柴油机转动,柴油机转动,带动发电机转动给电瓶充电。

网友I:
第一张起动马达,第二张发电机

网友J:
回复 楼主:
理解的没错。。。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启动马达在柴油机转动后一直转动,还是柴油机转动后他就不转了?那个启动马达是不是一个直流电机啊。

网友K:
起动马达。

楼主:
13楼的就是骗分来了。答非所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启动马达在柴油机转动后一直转动,还是柴油机转动后他就不转了?那个启动马达是不是一个直流电机啊。
启动马达就是直流电动机。

电磁开关同时也是一个机械拨杆,通电吸合的同时接通启动马达的开关,也同时推动拨杆使马达前端的离合齿轮与柴油机飞轮上的齿条结合,从而带动柴油机曲轴旋转,活塞上下移动、压缩空气,高压喷油泵供油给气缸的高压喷嘴喷出雾化的柴油,柴油在压缩过程中燃烧,又产生爆炸力使活塞下移。。。。。。。。。。。。。这样柴油机能自行运行了。此时你松开启动按钮,电磁开关断电复位,拨杆将离合齿轮脱离飞轮齿条回位,一切回到启动前状态。

网友L:
是直流电机
第二张图倒是发电机的图

网友J:
启动马达,发电机,德系汽车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