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有块线路板上的压敏电阻AS3210015坏了,能不能不用啊?

网友A:
这玩意儿就像现在的门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比如雷击这些,你加再多的压敏电阻也是白搭,不过最好还是搞上去,这玩意儿也不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鸡肋,你说他没用呢,理论上又行,不装又不放心。

网友C:
不用‘照样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不能用了

网友E:
二楼说的很形象了,就是这么个理,当然了,有的话最好还是装上,实在没的话不装也无妨,就是一个保护元件!

楼主:
到淘宝网上一查,居然要80元一个?原装的!

网友F:
急的话 没有也行

网友G:
呵呵;还是买个装上吧;否则下次会死的很惨;

网友H:
有的话还是装上吧 安心点

网友I:
    有备无患,最好还是用上.

网友J:
只能说尽力保护机器

网友K:
应该装上。

网友L:
这个不装也没有事,就是防雷击的,不过这东西电压过高就炸的,我试过,吓了我一跳

网友M:
起保护作用的,尽量装上

网友N:
最好还是装上的好。

网友O:
还是装上的好,如果没有的话你这次坏了电阻,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坏主电路了;

网友P:
按照标准装上去吧,这玩意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网友Q:
不放临时用几天可以,长期必须加上!有故障时还是起作用。

网友R:
保护措施必须有啊,安全

网友S:
这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寿命,动作多少万次就over了。试想,电源上的高次谐波多的话,很快就满足寿命期限了。所以说,压敏电阻是鸡肋(对于抑制谐波而言)。他不如用阻容吸收电路寿命长。

在可控硅整流电路里,交流进线侧,我都是用RC阻容吸收,而不用压敏电阻。

网友T:
主要是防雷和防高压波峰,实际上是什么都防不了。

网友U:
就相汽车上的安全气囊,关建时刻起作用.

网友V:
最好是装上,电压高了就起保护了.

网友W:
就是一个鸡肋,你说他没用呢,理论上又行,不装又不放心。

网友X:
最好半装上,

网友Y:
不装不好

楼主:
最终还是买了一个装上了,不然会有严重的后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