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我是菜鸟,我想问下关于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有啥区别,最好是形象点说,专业性语句看不懂。还有不如10000线编码器,
我分子设置4, PLC发2500脉冲。实际电机这边接受10000个脉冲/圈。是不是这么理解
还有闭环控制怎么做啊,我从来没见过,老是听说,哪位大侠能解答一下,在次谢过了

网友A:
找度娘问问,上面很全的

网友B:
呵呵;你说的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这个通过驱动器上设定电子齿轮比来设定对应的比例;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C:
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的区别是断电的时候前者回保持数据,要做闭环控制还要把伺服上的高速输出口接到PLC的高速输入口上,要另外加高速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