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正常的直接通讯没问题,只是想多一个通讯口方便调试才加的扩展模块。
屏设置了FX232/485连接,PLC设置了485专用连接,还是不能通讯,弄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求助各位大侠,万分感激。

网友A:
联系威伦通公司技术支持,会给你帮助的

网友B:
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也可以用232或者422bd模块连接电脑
编程口连接触摸屏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

网友D(2014-08-08):
英文的,可以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