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前辈,怎么测这个脉冲电压?

楼主(2014-03-12):
mosfet开关控制产生脉冲,测的是后面R2C3上的电压(别看探针,不是那两端),要通过AD采集到单片机,误差要在1微秒以内的。所以应该用什么方法把电压降到AD的测量范围内,保证响应时间足够快,对主电路影响极小的方法。

网友A:
用示波器不知对你电路有没影响,应该可以吧。

网友B:
V1到底是交流220?还是直流的-15V?你的图两个地方两种标注,看不懂了。要想测到R2的电压并且与计算机的AD电压匹配,采用隔离检测靠谱,用线性光耦合器隔离的电流检测或用霍尔电路检测传感器均可,既保证安全,也满足频响要求和精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示波器,我这个系统是直接定时采集数据进来进行计算的,示波器需要人读取数据....所以要采到单片机里,用AD,关键怎么降压到AD可测量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面15V是MOSFET驱动用的脉冲源...和主电路无关...霍尔被老师否了,老师说响应速度不行。查了一下,霍尔传感器对电压的响应速度不够。

楼主:
1us的话,响应频率应该多少?

网友A:
1us对应1MHZ,我以为你是简单地测量一下呢,原来是设计电路,那你就参考示波器前置电路设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好像很复杂...不懂啊

网友C:
差分电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霍尔的频响慢?你要的频响是多少?1MHz吗?你后面的接收数据处理有如此高的频响吗?

网友D:
准的还是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