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2):
  现在有一台投入使用的风机,台达VFD015F-43A变频器控制。在停机时报OV,
  查看了停止方式:stop 减速停止(设定的减速时间第一到第四的减速时间一样都是10S),E.F,自由停止。
  那么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不调整减速时间,直接把停止方式修改为:stop自由停止,E.F.自由停止。风机自由停止不存在影响其它问题。
  现在想问的是:
  1)自由停止的方式对电机有无影响?
  2)如果使用减速停机的方式,那么应该在哪个参数里调整(时第一到第四的减速时间里调整还是有别的地方设定)延长多少时间合适?
   看了几位朋友的回复,我在说明的更详细些。
    1,制动电阻已经安装的。
    2,不启用第一到第四加减速功能时,调整减速时间是不是就是去调整第一减速时间?

网友A:
       减速停车时间可以自己试验决定.

网友B:
停止方式修改为自由停止,对变频、对风机、对电机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非得说影响,那只能是好的影响。
除非你的变频刚执行自由停止指令,但风机还在惯性运转,此时又执行启动。

网友C:
用减速停止的话加个制动电阻吧

网友D:
减速时间先设置长一些试试,如果还是不行考虑加个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