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2):
问一下 变频器过电压是跟母线电压有关 还是和设定的基准电压有关  变频器基准电压设的是380V 现在实际是400V 变频器跳过电压报警 后来把基准电压改为400V 就不跳了 变频器过电压时根据什么跳的

网友A:
一般变频器的电压检测都是采样直流母线电压。主控板给一个基准值,超过就报过压,达不到就报欠压。富士的这台变频器在处理检测信号时,可能有独特的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电压等级设置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