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2):
我的变送器输出是4-20mA信号,但是模块是SM334的,接受的是0-20mA的信号,可以调用FC105库么?如果可以,要怎么处理?如果不行,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变送器输出是4-20mA信号,但是模块是SM334的,接受的是0-20mA的信号,可以调用FC105库么?如果可以,要怎么处理?如果不行,怎么办?

在FC105的上限填写27648,下限填写27648/20*4,即55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压力变送器量程0-2.5MPa,上限我输入2.5,下限0.0  输出值和变送器显示不一致啊

网友B:
这个不会!

网友C:
上限我输入2.5,下限(-(2.5/4))

网友D:
      用数学方法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