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2):
如题,我知道1.100000e+001是1.1X10的1次方。但是5.000000e-001是怎么算?装换过来是多少?求教。也可指明相关手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我知道1.100000e+001是1.1X10的1次方。但是5.000000e-001是怎么算?装换过来是多少?求教。也可指明相关手册,谢谢

那不就是5除以10的1次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大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