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2):
变频器是拆机回店修的,电源是220变380的,功率足够的,接上运行超过40HZ就自动跳STOP,没有报警。测跳时电源电流约1A,25HZ时电流约0.5A。是变频器还有故障,还是马达功率大了,马达是1400转的。谢谢。

网友A:
建议用三相380V电源试机。

网友B:
你已经试过了,马达大1倍40HZ应该跳STOP。

网友C:
小马拉大车吗 难啊

网友D:
这样肯定要跳了啊

网友E:
运行时间短是可以的,我用30KW变频器带37KW电机(风机)长期运行也没事啊

网友F:
您220V变380V三相的还是两相?多功率的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   谢谢

网友G:
电机负载去了,空机如果报警就是变频器的问题 ;

网友H:
220变380是几相的?如果是两相的话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后来把变频器接到三相380去试,带1.5KW的马达没有问题,证明是我店里的单相380不够用。那是我自制的,用3KW的自耦变压器加绕线圈到380V,之前维修过1.5,5.5,7.5KW的变频,带1.5KW的马达,一直都正常的。台达Vfd-M0.75KW变频与1.5KW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连模块都是一样的,控制板也是可以代换的,后来解剖发现是少了两个主电源滤波电容,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