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2):
不管是大电机还是小电机,输出轴轴承怎么使用时间比散热风扇那头的轴承使用时间长?输出轴有些还有皮带拉力可是没有那么容易烧毁

网友A:
是烧毁的?非驱动端的轴承坏,与转子的轴承室同心度不好有关吧?电机轴承总是不同心导致较劲发热?

网友B:
加强巡检有些是可避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滚珠磨损光洁度不足造成保持架断裂变形,轴承室不同心这有可能(因为进口电机轴承坏的频率少很多)

网友C:
个人认为,负载导致同心度偏差,摆头。

网友D:
一般后面轴承会偏小一个型号。前面有拉力,后面不也就有反向的拉力了。

网友E:
真正容易坏的还是输出轴的这端。

网友F:
一般是没有调好同心度,轴心线不直。

网友A:
输出轴端,一般的轴承防护要好些,因为是较劲的一端,而后面的就差事了,受力不大,但总是后面的损坏,就要检查了,看看是不是机械加工还是安装误差所致。

网友G:
正常用个3年没问题吧

网友H:
百度一下 波形垫圈 !冒昧的问一下 你们的电机装了波形垫圈没有?

网友I:
正常都是负载侧坏的多啊,

网友J:
后端盖磨损了,该换了~

网友K:
不同心,一般不坏的

网友L:
我认为轴偏心的缘故可能性大

网友M:
尾端轴承坏一般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7.5KW一下有波形垫圈,15KW以上没有这垫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轴承用两三年那我们就惨了,一个厂大大小小的电机加起来有百多台,那不是每星期都要换电机轴承,还有其他运行设备总的轴承量上千个,有一台原装BBC的200KW电机每天运行10-15小时到现在有13年没换轴承

楼主:
我发现大部分都是非输出轴的轴承先坏,有可能是加油不足造成(因为非输出轴所加的黄油会向内到线圈上造成定子绝缘不足烧定子“这是设计的问题”,很多电机都没有排油口,输出轴的游离间隙较大可以从轴间隙排出)

网友N:
应该是同心不好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2-3次轴承的电机我们都会拿去做动平衡,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O:
风扇那头容易进灰

网友P:
这种情况应着重检测风扇的动平衡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转子轴本身,而是定子轴承室和电机端盖的同心度需要矫正,电机转子轴两端安装不同心,就会导致转自轴承容易出问题。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你 加油太多了 我们这的大电机10年了没加油 转的很好!

网友H:
对了是24小时运转一年 至少350天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厉害,是什么牌子的电机,每天运行多少小时,负荷达到额定电流的多少?

网友Q:
都是振动若的货

网友R:
楼主,有没有忽略以下几种情况:

轴承使用时应注意事项 1、轴和轴承室公差的选择与控制:轴承压入轴承后应转动灵活无阻滞感。如有明显转动不灵活,则表明轴的尺寸太大了,公差要下调。如轴承压入轴后用手转动有明显“沙沙”感,则可能是轴的公差太大或轴的圆度不好。所以在控制好轴和轴承室公差时也要控制好圆度,目前国内很多厂家只对公差进行控制,没有对圆度进行控制。

2、轴承的装配方式:因为轴承是高精度产品,如装配不当很容易对轴承沟道造成损伤,导致轴承损坏。轴承在装配时应有专用的模具,不能随意敲打,在压入轴时只能小圈受力,压大圈时只能大圈受力。装配时要求采用气压或液压,在压装时上下模要外于水平状态,如有倾斜会导致轴承沟道因受力损坏,而使轴承产生导响。

3、装配异物的防止:轴承在装到转子上做动平衡时很容易将动平衡时产生的铁屑进入轴承内部,因此最好是装轴承前做动平衡。有一些厂家为了装配方便,装配时在轴承室内涂上一些油或油脂起润滑效果,但往往操作人员很难将量控制好,如果油或油脂在轴承室内积留较多,在轴承转动时很容易沿着轴进入轴承内部。轴承室最好是不要涂油或油脂,如非涂不可则要控制不得在轴承室内有积留。

4、漆锈的预防:漆锈的特征是多发在封密式的电机,电机在装配时声音很好,但在仓库内放了一些时间后,电机异响变的很大,拆下轴承有严重生锈现象。以前很多厂家都会认为是轴承的问题,经过我们的不断宣传,现在电机厂已经意识到主要是绝缘漆的问题。该问题主要是因为绝缘漆挥发出来的酸性物质在一定的温度、湿度下形成腐蚀性的物质,把轴承沟道腐蚀后导致轴承损坏。该问题目前只能是选用好的绝缘漆,并在烘干后通风一段时间后装配。

轴承的寿命是与制造、装配、使用都紧密相关的,必须在每个环节都做好,才能使轴承处于最佳的运转状态,从而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R:
谢谢提醒,我们大轴承都用机油加热后装上,小轴承就直接打

网友S:
正常都是负载侧坏的多

网友T:
一般两个轴承的型号是不一样的,前面的是滚柱,后面是普通深球沟的!

网友U:
个人认为:负载导致的不同心造成

网友V:
正常情况下我见过的的是输出端坏的多,一般是轴承质量问题或装配不好,另一方面是日常保养或点检要做到位,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网友H:
回复 楼主:
保德的电机 运行电流在50A左右!还有一些国产的 但是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