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请问各位老师:我们的空压机的电机最近接连烧毁了两台,都使用了四年了,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呀,各位老师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压力过高,应该是压力继电器出了问题。不卸载,引起电机长时间满负荷而烧了。看一下电机线圏是不是全黑了,如果全黑了就一定是过载了。

网友B:
什么空压机啊?保护措施失效?毁成什么样?这些要搞清楚!

网友C:
先查下问题点再说电机,要不你的电机质量就是很差的

网友D:
打开电机看看就知道了是什么问题了。缺相,过载,都有可能。

网友E:
   接触器呢?

网友F:
如果是压力开关直接控制的电机,那么因为开关缺相引起电机烧毁就不足为奇了 。把电路改成压力开关控制接触器带动电机就不会出现缺相现象。

网友A:
如果是接触器出了问题,机器根本就无法启动,那就是只要几秒钟就烧了,这时拆开电机看烧的状态,如果一相变黑,那就是缺相了。
压力过高,电机温度过高。那么整个线圈绕组都是黑的。

网友G: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H:
1#楼分析的差不多

网友I:
要分析查明原因再换电机

网友J:
先看下是否卡住,导致电机过载呢?问题还是要检查电机哦

网友K:
量下电流

网友L:
应该是超负荷了

网友M:
普通储气式小型空压机查一下单向阀有无问题,如有问题会造成电机带载起动,电机是很容易烧毁的。

网友N:
判断一下是缺相还是过载。缺相只有一组绕组黑,过载时三组绕组都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呢?
电机完蛋了,接触器也就一命呜呼了。

网友O:
是螺杆的还是活塞的

网友P:
不能肓目的换电机,要查明原因。

网友Q:
我觉得电机应该没什么问题,压缩机部分要检查一下,还有气管路有没有漏气!接触器也是由于频繁起动损坏,所以才烧电机的!

网友R:
呵呵,还是要检查清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R:
呵呵,还是要检查清楚才行
现在是焦头烂额啊!查不出来啊!

网友S(2014-11-13):
现在设计的空压机的保护功能都比较全面啊。是不是用气量大了啊?

网友T:
可以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通电测量接触器是否缺相,或者转动空压机轮看看是否有缸筒活塞卡死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以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通电测量接触器是否缺相,或者转动空压机轮看看是否有缸筒活塞卡死现象。
我们的空压机是螺杆的。

网友T:
估计是机械部分出了问题,你再好好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