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安装了一个PCschematic15的启动后说没有狗,不能运行,我要删除,,,又找不卸载程序?360都找不出PCschematic这个程序。我要怎么才能卸载呢?

网友A:
看下控制面板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控制面板里也没有我安装盘的PCschematic15版本

网友B:
从新安装一边就会有了其实这软件是绿色的可以直接删除整个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