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组态软件是WINCC 其中一个下位机是S7-200采用以太网通讯,现在故障是有一处西门子交换机X204-2 P6光口指示灯黄绿交替闪烁。而S7-200的交换机光口是正常显示黄灯,网口却是黄绿交替闪烁。请问各位大师交换机的光口指示灯如果是黄绿色交替显示是什么原因?S7-200连接的X204-2的网口指示灯也是黄绿交替闪烁是通讯不成功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的网线正常吗,先在本地通信测试下,还有光纤发射接收别插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线正常,光钎线没有插反,如果插反了指示灯就不会亮的。我认为是不是我的西门子S7-200与上位机WINCC没有通讯成功的原因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教各位西门子交换机X204-2是不是默认的环网型冗余的?如果要设置怎么获得它的IP地址?

网友B(2015-01-13):
是不是里面的模块没有接好

网友C:
参考这个,一般都是这样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