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得要死的ABB变频器

楼主(2014-03-13):
维修也是一种挑战

楼主:
客户反映上电无显示,查实电源故障。原开关管K3747坏,拆下检查时发现板上开关管的D极与电源的P,P/2均不通。第一反应是断线了,四层板看不到走线。再想下开关管无爆裂没发生严重短路不太可能断线的,手头刚好有另一个好的ABB拆开对比,我的天啊一样现象。再想是不是P极过来有二极管或TVS之类的元件,也没有发现。
这回不管它了,损坏元件换掉,上电,显示正常操作正常。唉,求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两个正极之间有电抗器

网友B:
把板子反过来就可以看到由多个元件组成的神秘电路了
常规思路是很难发现,因为曾经接触过,不知和你的是否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是电抗器,整机装备下测的。维修时电抗器短路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也没发现有什么神秘元件,整机装好了不想再拆开了

网友C:
最要紧的是修好了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追求真相再打开看看吧

网友E: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通断档测电感是不会报警的
估计你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从不用数字表。经常修变频,太低档次的错误一般也不会出现。

网友F:
我们都没修过

网友G:
ACS510变频器
“再想是不是P极过来有二极管或TVS之类的元件,也没有发现”  呵呵
 你的猜想是对的 是二极管

网友H(2014-04-23):
回复 楼主:
测试的时候从端子上加直流电过不去的,要从板子上加,很好判断的,找到模块的P+和P-就找到了

网友I:
可能是印制板中间层D极过孔不好,以前修纺织电器板碰到过.

网友J:
可能这个开关管的D极接的确实不是P极,而是经过隔离的另一组高压电源。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记忆中画的图准供参考

楼主:
感谢xquan,你这个图非常符合我测量的现象,变态的设计欠压截止?

网友K:
  没有修变频的飘过程! 学习啦

网友L(2014-06-19):
好帖,对各位的参与都赞一下!
像西门子、ABB等,从电路设计到操作控制,其思路和咱们大中华的多有不同,检修起来就难免有郁闷之感。
有时恨恨道:看你们蛮夷之邦,还能搞出个啥花样来。真的搞明白以后,嗨,也不过如此。

网友M:
欧洲的保护功能多

网友N:
在《百度》搜索《变频器的前景是穷途末路》就知道了,变频器很快就会在金属回收公司买到,或者是废旧电子市场就可以买到。他是电力传动领域的《传呼机》很快就要淘汰了,没有超前眼光就会血本无归。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百度》搜索《变频器的前景是穷途末路》就知道了,变频器很快就会在金属回收公司买到,或者是废旧电子市场就可以买到。他是电力传动领域的《传呼机》很快就要淘汰了,没有超前眼光就会血本无归。
281927602很久不见我以为你卖专利给钱压死了。
告诉我几个疑问:
1各大论坛有你的踪迹,第一次发类似的贴到现在有几年了?
2你的专利卖出了吧,产品出来了吗
3预计变频器的丧钟还要几年才能被你敲死?

网友O:
求各位大神指导,此板应该在那个位置加直流电。我直接在电源P+与P-间加直流电,开关电源不工作,且3844的5脚与7脚间只有1V。是我加直流电位置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