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STEP7 编程中的接通延时定时器最长可定时多长时间?大神们快快上岸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EP7 编程中的接通延时定时器最长可定时多长时间?大神们快快上岸呀

S5Time定时器:2小时46分

IEC定时器:49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爱呀

网友B:
如果时间长请使用实时时钟定时,否则误差很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您好,IEC的定时器怎么使用,在OB1中调用以后,打到运行以后自动停止了,诊断后显示编程出错引起的,请问一下这个SFB4使用起来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