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速?

楼主(2014-03-13):
有一机车需要测量实时速度并显示。初步方案是选择一测速传感器,信号给PLC,然后PLC判断计算出速度并且送出来显示。
问题关键:
1.知道编码器可以。但是编码器安装在机车轮轴上比较麻烦,几乎不可能。一:不能破坏机车机构,安装困难二:即时勉强安装上,编码器轴同心软连接问题也不好解决,再一个机车行驶时振动,考虑也会影响编码器使用效果。
2.现在考虑使用一支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机车轴旋转快慢,不知道可行不?
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工程,提些建议……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呵呵,编码器的主要用途就是测高精度转速的,装车轮上简直是浪费。
参考机动车的速度测量装置,装减速齿轮、测速钢丝线于驱动主轴、被驱动轮,或者直接采集发动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编码器的主要用途就是测高精度转速的,装车轮上简直是浪费。
参考机动车的速度测量装置,装减速齿轮、测速钢丝线于驱动主轴、被驱动轮,或者直接采集发动机转速。
测速钢丝线?能简单介绍下吗?我现在就是想找一款合适的传感器干这个事,机车比较特殊,没有测速装置,所以需要加测速。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不懂你有没有修过摩托车,或者电动摩托车之类的。
原理就是车轮安装有一个减速齿轮,然后通过像刹车线一样的一根钢丝(钢丝会旋转,外面有保护套)连接至转速表。

网友B:
参考三菱PLC的SPD指令。看了这个指令就知道怎么测试了。简单方便。

网友C:
按理说,应该是非接触性的检测,用不着传感器安装在旋转轴上,比如汽车的道路行驶测试,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图像检测,把光束打到地面,进行图像识别,测试移动速度或距离,精度很高。另外一种,采用GPRS,卫星定位测试,这个受场地的限制,但很容易,有实物买。也不算贵。这两种测试车速,都是把传感器置于(固定在)运动的车体上即可。非接触是的测试。如果用接近开关测转速,就需要安装传感器。受条件限制了。而且要改动车辆,这是不被允许的或不方便的。

网友D:
用24GHZ雷达传感器测速也可以,多普勒原理

网友E:
楼主的第二个方案是可行的,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机车轴旋转快慢,我做过的,很简单,而且很可靠。

网友F(2014-06-11):
IMS霍尔传感器可以,可以在IMS主页看看视频案例。。。

网友F:
可以考虑用接近的,响应时间要快的,或者霍尔传感器,也可以测齿轮转速
不知道你这边要求如何,我们之前用IMS霍尔传感器测的是5千转/分,如果
差不多的要求可以联系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