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我公司用的雷达料位计,二线制24v的,这两根线既是雷达料位计的电源,也是4-20mA的输出信号,雷达料位计的输出信号送到有源隔离器的输入端,然后有源隔离器的输出再送到PLC的模拟量模块,现在问题出来了,有源隔离器的输入端也即是雷达料位计过来的信号测量微微11mA,有源隔离器的输出端也就是送到PLC的信号电流却又18mA,很奇怪,我换了新的有源隔离器也是如此,把PLC模拟量模块换了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请高手指导。

网友A:
那就换个雷达料位计呗
模块一般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