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好久没接触电了,突然间什么都不会了。一边回忆一边画的图。不知对不对。这个控制电路图画的对不起观众。后面从新画的控制电路。总觉得有问题,希望高手能讲解指点迷津。不知主电路和另画的控制电路对不对!

楼主:
星三角启动。

网友A:
线圈怎么串联了?

网友B:
还真没见过线圈串的,估计LZ也忘记了,哈哈大意啊。

楼主:
那应该怎样连?

网友C:
KMY和KM△线圈是220V,KM1和KT的线圈电压是110V的,也能工作的。

网友D:
最好是并联,避免一些电压的波动。

网友E:
触点应串在线圈的上面。

网友F:
线圈不能串联

网友G:
看来楼主是要重新温习,除了线圈串联不妥外,热继和启停还缺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是要重新温习,除了线圈串联不妥外,热继和启停还缺点符号。
哦,能帮忙补一下吗?

网友H:
怎么不用软件画 啊

网友I:
肯定有问题啊,哪有线圈串联用的。

网友J:
画的不对,线圈不能串联。

网友K:
确实忘了

网友L:
两线圈串联?

网友M:
从头再学吧,

网友N:
楼主看看公司机床图纸就知道那里错了。

网友O:
楼主不专业,无语!

网友P:
用cad做多好啊,修改方便。

网友Q:
楼主想表达啥意思

网友R:
引用 网友C:
KMY和KM△线圈是220V,KM1和KT的线圈电压是110V的,也能工作的。
工作起来也不太正常。

网友S:
。。。。楼主你这是要逗死我的节奏吗?

网友T:
楼主的常开点和常闭点的符号也不对   不能在一个方向

网友U:
你还是找本书看看靠得住些,网上搜也一大把啊

网友U:
这东西不能靠死机硬背,关键是要理解。

网友V:
楼主是好久没接触过了吧。多看看书

网友W:
KT KM不应该串联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是要重新温习,除了线圈串联不妥外,热继和启停还缺点符号。
哦,能帮忙补一下吗?
帮也是一时,你还是好好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是好久没接触过了吧。多看看书
恩很久了

网友X:
那两个线圈不能串联啊

网友Y:
看书容易,记住难啊!

网友Z:
肯定不正确,

网友AA:
楼主一点都不专业!!!!!!你那时间继电器也只有你才那样设计呀,再说在三角运行时你的时间继电器也是上电着的,所有接触器靠时间继电器的廷时触点来通断,这样一不理性,二不经济(时间继电器内部触点面太小,不能长时间过流的,易损坏),主回路最好加装热继电器作一、二次保护。

网友AB:
楼主又来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又来忽悠了
你可以这一说

网友AC:
那个串联应该不对吧
即使额定电压相同,但负载是绝对不同的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线圈怎么串联了?
是阿

网友AE:
把触点放在线圈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把触点放在线圈之前
哦,谢谢。这样线圈没工作不带电吧。

网友AF:
http://image.so.com/v?q=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图&src=imageonebox&fromurl=http%3A%2F%2Fmm.79mn.com%2Ft%2F104219.html#multiple=0&dataindex=4&id=9ca9342cfb42c15ce0e844ea3c114f3f&itemindex=0&lightboxindex=4

链接的图纸还是比较靠谱的  你可以看看 楼主

网友AG:
转换成三角的时候延时继电器不断电?应该断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