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下各位VD和AC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13):
可以用VD300代替AC1么

网友A:
VD是PLC的内部存储器,可以做全局变量。
而AC是CPU的暂存,只能做网络内的相邻运算的数值传递!比临时变量还临时。

网友B:
AC1有特殊用途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初学,发现自己也遇到这问题了。以前进行数据转换的时候都用的VD,现在发现可以用AC临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