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我这里遇到一个问题,有很多个5.5KW变频器一拖12台120W小电机(各自独立的油泵),每个回路上有一个ABB带热保护小开关,一个接触器。实际使用时ABB开关发热跳脱,跳脱时外壳手热的放不住。电流很小。使用频率大约30左右。

检查过程
1,换过另一种变频器,情况明显改善,但先前的变频器也有正常使用的例子,参数都对过了。
2,载波设到2K,1K都试过,但效果不太明显,1K时勉强维持不跳,发热依然很大。问题是有的变频器下的开关基本就是正常的。
3,当时安装时屏蔽线有多,所以去马达的线基本都是屏蔽线,怀疑这个导致,单放一条普通线,没明显效果。
4,想加电抗,但一时买不到,还没有试。
5,请教如何继续查?
先谢过

网友A:
开关多大阿

网友B:
带着个多啊

网友C:
还是用示波器,检测一下发热通道下的电机电压。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大所致。如果波形很乱,不是规矩的波形,那还是变频器的问题,当然输出电抗器对抑制输出谐波很有效。但一般的如果变频器与电机距离不远,导线电缆不长,用不着装输出电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0.63到1A,设在最小值。目前看起来像是载波频率的问题,把载波设到1K,则能维持住不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了一个电抗器装上,一切OK。证明是杂波影响。

网友C:
嗯,很好的共享。多机并联驱动有一个均压均流的问题,所以,在每一个支路上串一个电抗器,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实践结果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网友D: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E:
谢谢楼主很好的经验

网友F:
变频后电流应该增大了,影响不小哦

网友G:
测下电流

网友H:
我估计应该是PWM波造成的,热保护开关工作在交流电情况下,变频输出PWM波,模式不一样,这才是发热跳机的原因

网友I:
可能够是屏蔽线的两端都接地了吧。
貌似是一端接地

网友J:
楼主的电抗器接了几个?就一个大的,还是像K版说的接了几个小的?
12个电机离变频器有多远?直接一起接到变频器,还是一路粗线到现场,再用开关盒依次接到电机?

网友K(2014-04-24):
这种情况是不是过压的问题? 电流过大?建议安装一台辅助雷昂制动单元加制动电阻,可以把变频器过大的电流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