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单相220V工频输入
输出也是50HZ工频    220V三相交流电
然后用来作为220V伺服的三相输入
这样可以吗?
把变频器仅仅作为一个单相工频220V转三相工频220V的变压器使用。。。。

网友A:
没这样用过
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讲可以吗?
我现在要驱动伺服 但是没有三相电源

网友C:
没门,另求出路吧

网友D:
没试过啊

网友E:
实验一下!别忘了把结果公布一下!

网友F:
不行,伺服驱动也可以接220V试机的

网友G:
我用的台达的伺服,输入单相和三相都行。你可以试试输入单相行否。

另,变频器做电源是可以的,但成本高。一般的变频器输出不能直接接阻性负载、容性负载,它对感性负载可以直接接入。也就是电机负载可直接接入。另外还要正弦波滤波器,做电源输出要接一个自耦变或者隔离变。这样成本就高了。不合适。

再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自己做直流母线电源,单相整流,大电容负载,然后将直流侧接伺服的直流母线端子(伺服的交流输入悬空)。也是可以的。这需要一个整流模块,和一组大容量的电容器。

网友H:
不行的,会出问题的

网友I:
最好买个变压器,这么玩坏了伺服,也不止这个钱

网友J:
不行,通过变频器输出后的50HZ电压含高次谐波。

网友K:
不可以;变频器的输出是方波,不是正弦波;

网友L:
我看不行的,你试过告诉一下吧!

网友D:
这样做估计有点悬啊

网友M:
接一个三相假负载,设定为定频输出理论上应该可以,还是要用实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