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求助:请问大家切断阀的阀门位置检测如何判断呢,用梯形图表示,就是当阀门开信号给出,如何检测是否开到位,如何比较呢

网友A:
是电动阀门对吧。
成套的电动阀门,好像是一组电源输入,一组信号输入。
阀门开关是否到位,有安装好了的行程开关检测。
难道楼主要自行制造电动阀门?所以询问解决检测是否到位的办法?

楼主:
plc用梯形图表示如何检测阀门位置呢,

网友B:
楼主是要开到位或关到位的状态还是所有状态?前面的简单,后面的就有点复杂。

网友C:
从阀门执行器有反馈信号,表示阀门的开度。一般都是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