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现状:一台直流调速电机正、反转运行带动减速机,驱动小车前进、后退,小车前进、后退时有不同的速度变化,电机尾部同轴装有一个编码器,编码器有A、A-、B、B-  4根信号线连接到电柜里(不知道是什么板子)~=~。
现在由于新减速机的旋转方向与旧的旋转方向相反,导致小车前进、后退反了!麻烦大了!!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在不动程序的情况下(这个是S5的系统,古老的东西),倒电机励磁线(电机变转向),同时倒编码器的线实现小车前进、后退运行正常?编码器的线怎么倒呢??

网友A:
直流电源线对调试下

网友B:
2楼说的不错

网友C:
编码器有A、B对倒,改编码器计数方向,如果用了A-、B- ,也对倒。

网友C:
你先倒电机,看电机方向对了后还用不用倒编码器方向。

网友D:
不要倒电枢或励磁线。这样麻烦了。因为如果倒电枢或励磁线,编码器的A/-A和B/- B也要对调相应的线。在直流控制器里有一个管方向的控制字参数,将其由1改为零或由0改为1即可,谁(的线)也不用倒。

关键是你的直流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解答!!明白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