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欧姆龙  keep指令置位和复位端都仅连了一个常断标志p_off,这是什么用法,keep操作数为输出端,如100.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  keep指令置位和复位端都仅连了一个常断标志p_off,这是什么用法,keep操作数为输出端,如100.01

这种是没有意义的程序,调试人员不想删除程序段,然后就放在那里了。

网友B:
可能是调试程序时使用的,调试完成了就用p_off断开了~!

网友C:
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用
后来不用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