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给力?

楼主(2014-03-14):
恒压供水系统,突然出现压力不足,变频运行50Hz2.5公斤(设置3.2公斤),但手动工频却达4公斤,反复切换都是这样,无解?

网友A:
查电流,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断电十五分钟,重新调试。记住之前pid参数

网友B:
估计是变频器软故障,重新更改参数即可。

网友C:
检查是给定频率  还是运行频率
看看是不是有过流,等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

网友E:
运行频率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变频给限流了

网友G:
反馈单元用的是什么部件?检查压力反馈信号回路。

网友H:
原来变频器50HZ时压力是多少?工频手动时有4KG吗?如果原来正常,就要检查一下输入信号,压力传感器输入是不是正常,确认变频器输出是50HZ吗?比例增益设置有没有改变了

楼主:
原因大概2点:1变频器设置最高电压380v
                          2工频电压410v
有没有道理?

网友I:
你不知道还有个滑差参数吗?
在变频工作下,没有工频速度快,除非你电机装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