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14-03-14):
   机器一直正常使用。
   变频器安川G7。
   忽然情况下,电机不转。检查外部线路,动作正常。变频器为4-20mA电流输入。按点动,FWD灯亮,但是RUN灯不亮,电机不工作;运行状态,FWD灯也亮,RUN等依然不亮,电机也不工作。以上所有动作,变频器未有异常报警。
    用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自运行动作,电机运转正常,变频器也不报警。

    求解:FWD灯亮,RUN灯不亮,有可能是变频器什么信号没有接入导致变频器无输出?

网友A:
频率信号没有,4-20信号有问题
没有频率不RUN啊

网友B:
对!  没有频率输出RUN灯不会亮。

网友C:
启动信号有吗

网友D:
频率没给定吧

网友E:
用自控试一下

网友F:
启动信号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启动信号?

网友G:
变频器的正常运行,有两个信号并且正常是基础,一个是频率信号,一个就是正反转信号。
楼主你的描述只看到正转信号灯亮了,那频率信号检查了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频率信号不好查,因为是4-20mA的,如果是电压信号我就好查多了

网友H:
4-20MA信号失踪了吧

网友I:
频率信号是否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