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用s7-300PLC进行时间设置,具体内容是:使用CPU为313c控制一个洒水装置,让洒水装置进行分时分段洒水,意思就是隔一段时间洒水一次,如何编写程序,望各位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A:
定时器或者类似于定时器的编程思路,不是每本基础教程都有的么。

就这个单一功能用PLC?  用时间继电器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