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各位工友好,
有一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有三台冷冻机,一台冷却塔,平常一般运行一台冷冻机,冷冻机一般1-2个小时自动运行一次,但是冷却塔是一直运行的,冷却塔有两个大马达,一个抽水,一个风扇,(因为冷冻机停止工作后冷却塔确一直运行着)非常费电。

我现在设想改造一下,就是当冷动机启动时,运行冷却塔的抽水马达,过5分钟后在运行冷却塔风扇马达(不让同时启动是怕影响电网,)当冷冻机停止工作时,冷却塔运在运行10分钟后停止运行(好象没有延时10分钟的时间继电器,要怎样实现10分钟的延时呢)。一直这样循环工作只到人为关闭。

请问各位工友这样做是否可行,是否会对冷冻机产生不好的影响,谢谢指导。

网友A:
延时10分钟的时间继电器有的,就是也不知道对冷冻机有什么影响,我以前的公司的冷却塔也是一直开的,没见关过。还有你冷却塔关掉,水温能降下来吗?

网友B:
如果水温过高,降不下来,压缩机头制冷效果就达不到,需一直工作,对其寿命很有影响

网友C:
我单位的制冷机都提供了冷却水泵的连锁接点,找找看和控制柜互联即可。

网友D:
冷却塔风扇可以实现温度控制。低温启动运行到一段时间后高温停止。有延时较长的时间继电器,如双时间继电器(循环工作)。

网友E:
延时10分钟关闭冷却塔时间太短了,因为水温高的话,10分钟还不能完全冷却完水温。
延时1~2小时比较稳妥。
楼主该设想完全可以实现,只是要充分了解原设备的控制原理以及接线。
要不,好心办坏事,还要出通告罚你一笔没商量,所以说,事前的完全准备不是白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冷冻机己经停止了,所以不会产生热量,开不开冷却塔都没关系,开着冷却塔的作用就是等待冷冻机的在次起动,在次为冷冻机降温。

网友A:
照你说的工况,要实现是很简单的,直接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冷却塔停止就可以,信号从冷冻机组哪里引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调99个小时

网友F:
买个DH48S-S 是时间继电器就看可以实现了

网友G:
可以买两个时间继电器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的。

网友H:
冷冻机什么牌子的?我们厂都改成联动了

网友I:
延时10分钟的继电器有的
冷水机组的冷却水泵联动做好延时停和提前启动

网友J:
冷却塔的水泵是给冷冻机内交换器散热的,如果水不循环散热不足会影响制冷,能再装一台小的水泵来运行,平时用一台冷冻机是用小水泵,两台以上冷冻机运行用大水泵,冷却风扇最好用变频器加温控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日立的螺杆式的,很老了,修了好几次,要退休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给冷冻机内交换器散热用的,所以我的意是就是,冷冻机运行冷却塔运行,冷冻机停,冷却塔过10-20分钟后停。

楼主:
回复 网友I:
非常正确。

网友K:
你要看看冷冻机停了以后,水温降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H:
回复 楼主:
确实有点老啊
机器本身有温度检测吗?如果有应该有信号输出。

网友L:
你的改进是可以成功的,还可以用无线电零件控制,能保证冷冻机工作时,冷却塔抽水马达和风扇同步工作,冷冻机停止工作时,冷却塔延时几分钟到几小时继续工作。想问一下,你的冷却风扇多大?要避免和水泵同时起动。

网友M:
可以安装一个温度控制器,给原来的电机加装变频器,变频器的控制随温度的升降来调整电机的转速,起到节能的目的,还可以保护电机减少频繁起动带来对电机的冲击,电机就随温差的改变来调节电机的转速。节电是可观的。

网友N:
冷却水加装温控器来控制风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