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TK6100i的屏不能下载,我最近买了两块屏,均出现类似情况,很纠结。

网友A:
请问提示什么?

网友B:
电脑、下载线等也有可能导致此情况;

网友C:
usb线的质量不好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好久没用过威纶通的屏,上个月厂里做两台非标设备,也是买了两块TK6070IP和TK6070IK,我写好了界面下载可就是跟PLC联不上,下载线是威纶配的,与PLC的通讯线量来量去都是对的,整整搞了一天,后来才找到原因,因为是第一次用FX3U,我没有仔细看三菱FX3U的通信速率,调好速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