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1、欧瑞F2000,18.5KW,上电,空载,直接报OC;
2、断电,静态测模块,OK;
3、分析:一般来说,变频器空载、上电非运行状态、直接报OC,模块、驱动、过电流(管压降)检测都有可能引起。
4、打开机盖,取下电路板,目测元件及电路板无明显烧坏的痕迹。
5、用指针万用表电阻(×100),测IGBT:测IGBT上臂3个门-射极间正反向阻值,对称无异常;测IGBT下臂3个门-射极间正反向阻值,也对称无异常。可基本确认IGBT是OK;
6、用指针万用表电阻(×100),测驱动IC:测3个下臂驱动IC(A3120,4个靠得较近的,其中1个为制动),6(PWM输出)、7(PWM输出)、8脚(电源)对5脚(地)、3-4脚(PWM输入)间,对称无异常;测3个上臂驱动IC(A3120,3个拉开排列的),6、7、8、脚对5脚、3-4脚间都对称无异常。可基本确认驱动IC是OK。
7、上电,用数字表直流电压档,测驱动电源电压:黑表笔分别接IGBT各管的射极,红表笔分别对应测其驱动IC的8、5脚,测得为+16V和-7V,正常;说明驱动电路电压正常;
8、到现在为止,以上已经基本排除了IGBT和驱动的故障原因。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IGBT管压降过大的情况,故可以肯定是检测电路损坏造成的误报了。
9、IGBT管压降检测为对上臂3个管子的检测,电路在各自的上臂驱动IC的旁边。分别将驱动IC旁边的光耦(看不清型号)输出脚调开一脚,上电。。。。再焊住。。。再调开。。。直至发现,当跳开V相旁边的管压降检测信号光耦输出脚时开机,过电流OC消失。至此,已经把故障缩小到V相过电压检测电路了。
10、仔细观察驱动IC旁边的管压降检测电路,是一个以LM393为中心的电路。对照W相、U相管压降检测电路,测V相管压降电路外围二极管,对称无异常。至此,考虑元件的易损概率,直接更换V相的LM393。上电,无OC,OK。

网友A:
LZ辛苦了,有图有真相啊!贊一个!

网友B:
跟着楼主修了一遍 学到不少啊

楼主:
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1、上电、非运行状态,报OC过电流,且不能复位消除,是否可以证明一下几点:一、排除电机及电缆故障:因为非运行状态变频器并未输出电压和电流,电机和电缆的接入对变频器无任何影响,绝不会非运行报过电流;二、排除IGBT模块故障:管压降的检测是在运行状态下,驱动电路有PWM信号来驱动IGBT模块相应的IGBT管子的情况下,同时对其集-射极电压降的检测,因此,非运行状态下,即使IGBT的故障,也不会报OC过电流;三、排除驱动故障:结合上面第二条,驱动电路故障只会引起在运行时报过电流,非运行状态时它是“死”的,只给IGBT门极提供-7V的“关门”电压。
2、在此状态下,变频器确实报OC过电流,又无法用复位消除,应该直接判断过电流检测电路硬故障导致误报。
个人理解,欢迎讨论。

网友C:
楼主可以加我QQ么?我的是5403596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加我QQ么?我的是540359686
呵呵,自从QQ号被盗。。。我不怎么用QQ的。

网友D:
学习了   很透彻

网友E:
辛苦了,还介绍的这么详细,去年11月份我修了一个和你说的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同样换了个393好了。有同感!!

网友F(2014-10-09):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G(2023-08-03):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H:
我想说2023年了,大师们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