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如题,仿真时找不到输入方法,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仿真时找不到输入方法,求助!

双击要输入的元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常数如K10呢?

楼主:
无法输入常数哦。还有个其它问题,只要X0加了上升沿后,好像仿真也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法输入常数哦。还有个其它问题,只要X0加了上升沿后,好像仿真也出了问题

实在看不懂你的需求,你可以贴个图片吗?

常数还需要输入干什么呢?

楼主:
不好意思,搞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DF,通不了,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DF,通不了,什么原因?

DF只接通1个扫描周期。

即使你的比较等同,你的Y0也只接通1个扫描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