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有个小直流电机,低速的时候力气就很小,很容易堵塞。我们希望它不同速度都能带动同样重量的负载。请问有什么简易的办法?

网友A:
换更大的电机,感觉你描述的是扭力不够!或者加减速机构

网友B:
你这个控制,是调压调速还是...?应该搞成电流闭环控制,电流有截止特性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C:
按照楼主1的建议办办看.

网友D:
直流电机控制器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成本、空间等原因,无法换更大的电机。减速机构已经有了。其实高速的时候力气也是足够的,就是低速的时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控制器是什么类型的
把直流电机的调速器拆开来看过,里面有R100K的电位器、大功率三极管、电阻、二极管。具体原理就不知道了。应该不是简单的串电阻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控制,是调压调速还是...?应该搞成电流闭环控制,电流有截止特性的功能,就好了。
调速开关也是外面买的,估计是PWM方式调节电压的,所以低压时力气不够吧?
如果改成电流闭环控制,应该可以的。可是,这样是不是应该在电机上加个转速反馈,当速度不够的时候就增大电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速开关也是外面买的,估计是PWM方式调节电压的,所以低压时力气不够吧?
如果改成电流闭环控制,应该可以的。可是,这样是不是应该在电机上加个转速反馈,当速度不够的时候就增大电流呢?
对头。速度反馈也行。像你这种小电机,也可以调压调速,就是用直流电机电枢电压做反馈,也行。因为直流电机的电枢电压与转速在额定点以下是线性关系,所以闭环的电枢电压调节,就等于闭环的转速调节。这种控制最高转速只能到达电机额定点。不能弱磁升速。

网友E:
什么设备还用直流电机?

网友F:
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堵转是因为力矩不够,不是高速/低速运行的关系。高速运行时由于加速度=0,所以力矩输出的变化也是接近0。
你的感觉是低速容易堵转,实际是加速度太小,就是输出的力矩小。力矩输出与电流成正比。(撇开电机特性,只议论理想状态)
你可以测量在低速运行时与高速运行的电流是差不多的,只有在速度变化(就是加速度)大的时候电流变化增大。这在高速、低速都是一样的。
判定这个问题的原因:检查低速加速时测量电流的大小与电机额定电流的匹配,如果测量电流小了,则是控制器输出电流太小的问题,就会出现低速度转的现象;大了易损坏电机/影响使用寿命;
如果测量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匹配,说明电机已经是全力矩输出,没有调整的余地,只能变动减速箱的传动比增加力矩(损失速度)

低速堵转与速度闭环没有关系。如果有电流环,也是工作在积分饱和状态,即电流全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速开关也是外面买的,估计是PWM方式调节电压的,所以低压时力气不够吧?
如果改成电流闭环控制,应该可以的。可是,这样是不是应该在电机上加个转速反馈,当速度不够的时候就增大电流呢?
对头。速度反馈也行。像你这种小电机,也可以调压调速,就是用直流电机电枢电压做反馈,也行。因为直流电机的电枢电压与转速在额定点以下是线性关系,所以闭环的电枢电压调节,就等于闭环的转速调节。这种控制最高转速只能到达电机额定点。不能弱磁升速。
电枢就是转子吧?电枢电压应该是从外面施加到电机上的,就是说:在无外界阻力的前提下是电枢电压决定了转速,而不是转速决定了电枢电压。那么,当有外界阻力的时候,转速下降,此时的电枢电压会不会变化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无外界阻力的前提下是电枢电压决定了转速,而不是转速决定了电枢电压。 ---  错,无外界阻力就是指电机不做功,此时的电流为0,测量到的电压是电机的反电势,是转子转速决定了电枢电压。

当有外界阻力的时候,转速下降,此时的电枢电压会不会变化呢? ---  转速下降则意味着电枢电压(反电势)的下降。你在意的低速堵转时电枢的运行工况应该是低电压、大电流。

记住,1. 电枢电压与转速成正比关系。2. 当有外界阻力时电机必须输出力矩才能保持速度不变,输出的力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

网友G:
是不是电瓶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枢就是转子吧?电枢电压应该是从外面施加到电机上的,就是说:在无外界阻力的前提下是电枢电压决定了转速,而不是转速决定了电枢电压。那么,当有外界阻力的时候,转速下降,此时的电枢电压会不会变化呢?
关键是看控制是开环还是闭环了。开环状态,如果负载增加,电枢电势会下降,所以转速也下降,而闭环控制,反馈是电枢电势,所以,负载增加,也会保证电枢电势维持不变,转速不变。

直流电机的电压平衡方程式:电枢电压 = 电枢电势 +/- 电枢内损耗压降
直流电机电势与转速平衡方程式:电枢电势 = 常数 * 电机转速 * 电机磁通

网友H:
增加变速箱变比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堵转是因为力矩不够,不是高速/低速运行的关系。高速运行时由于加速度=0,所以力矩输出的变化也是接近0。
你的感觉是低速容易堵转,实际是加速度太小,就是输出的力矩小。力矩输出与电流成正比。(撇开电机特性,只议论理想状态)
你可以测量在低速运行时与高速运行的电流是差不多的,只有在速度变化(就是加速度)大的时候电流变化增大。这在高速、低速都是一样的。
判定这个问题的原因:检查低速加速时测量电流的大小与电机额定电流的匹配,如果测量电流小了,则是控制器输出电流太小的问题,就会出现低速度转的现象;大了易损坏电机/影响使用寿命;
如果测量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匹配,说明电机已经是全力矩输出,没有调整的余地,只能变动减速箱的传动比增加力矩(损失速度)

低速堵转与速度闭环没有关系。如果有电流环,也是工作在积分饱和状态,即电流全输出状态。
高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