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14):
     接到客户投诉:机器托臂上升,感觉没劲,有异常声音,该系统用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2.2KW,正常情况下,电机只在上升时才工作.
     问对方接线是否正确?
     答:请电工接的,要求派人去处理.
     没办法,派人去,检查线(不是懂电气的机械工程师),发现:线中间经过开关,然后换成别的颜色的线,头和尾的颜色不同,有两相的测电笔亮些,另外一相的测电笔暗点.然后换线不过开关,OK.

网友A:
缺相么?
空开有一相坏掉???
换新空开

网友B:
1#回答的对

网友C:
应该就是缺相啊

网友D:
空开有相缺相啊

网友E:
极品客户,极品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么?
空开有一相坏掉???
换新空开
      三相缺相不能启动啊,但该机可启动.

网友F:
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G:
三相异步电机如果缺相还能启动,就是没劲。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机在静止状态,受到了外部的扭力。外部驱动力帮助异步电机在缺相状态下启动了。

网友H:
接触电阻大了

网友I:
这个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