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继续运行吗?

楼主(2014-03-14):
公司一台11KW浅水泵,刚下水时对地绝缘50M欧,运行一段时间后下降至0.5M欧,还能继续运行吗?

网友A:
0.5兆欧还能运行吗,理论上绝缘程度不够了.应该是水冷的吧,又条件的话重新烘干再摇一下绝缘程度.

网友B:
潜水泵要加漏电开关

网友C:
能,坏了买新的,如果现在已经坏了,也不怎么好下手了,还不如用下去,前提是人要安全

网友D:
估计危险!

网友E:
看来是进水了

网友F:
楼主怎么想到要去测一下啊  是打不了水了吗

楼主:
恒压供水的变频器20天前报一次接地故障,拆电机线摇绝缘方知为0.5M欧,没有处理接线后运行至今,且变频器没有报
警,电流无明显异常,运行正常.

网友G:
你运行的多长时间,如果是摇表检测是那么,那就还可以用。

网友H:
大于0.3MΩ开关不跳都可以用

网友I:
为了保证安全别用了

网友J:
不能继续运行了。需要拿上来对内部的绝缘进行烘干处理并做好密封。在继续使用。电机绝缘一般不要低于30M为宜。绝缘低了能运行,但很危险。容易出事故。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们回贴

网友K:
0.5M可以用用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