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今天修到一台台达F系列30KW变频器,故障现象是电源间歇震荡,开始我以为是负载短路造成的,于是把除反馈回路的其他支路输出电源全部断开上电试一下,结果还是间歇震荡,仔细看了一下结构,才发现是双管正激式变换电路,于是又用双电源分别加到3844和电源输出反馈端(反馈端电压可调)测试震荡回路和反馈回路的波形都基本正常,顺便测试了一下变压器的波形,(只是一个震荡信号,直流P端加了个5V测试)也没有发现异常点。如果有遇到此类问题并且已经找到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咸工的书上讲的很清楚啊,你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