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

楼主(2014-03-14):
哪位大侠有三菱伺服器的说明书,或谁接触过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
根据自己使用的型号到官网上下载。

网友B: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上有常用的伺服驱动器手册下载的。
你可以搜索上面的名字进入官网。

网友C:
象这些用的人多的资料就好找的多。

网友D:
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