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3-15):
请教各位师傅:有一台台达单相220V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但是电源端子是R S T 外加接地。那么220V单相电源怎样接入呢?

网友A:
    没有型号资料吗?

网友B:
R、S、T任意两端接AC220V,PE端一定要接动力电源柜的PE端。不要接零线(N线)。

网友C:
上张照片看看

网友D:
看说明书啊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应该是E系列的吧,上端输入下端输出

网友G:
VFD--M接线配置,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