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加法运算的溢位/错位什么意思?若不发生错误如何知道?

网友A:
或许,可看看有无进位、借位之类的标志。

网友B:
一般来说加法运算功能块的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是一致的。如16位带符号整数-32768-32767,如果2个比较大的整数(例如30000)相加,必定大于32767,就是溢出。进位位=1。如果不发生错误是不知道的,有发生则溢位=1。
要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可以先将输入16位的数据类型转换为32/64位的数据类型,再做加法运算。

楼主:
得到前辈的指示:1.溢位:结果大于永宏定义最大数ON;错位:结果小于永宏定义最小数ON
             2.只有错误时才会指示,正确时可观察结果

网友C:
.1溢位:结果大于永宏定义最大数ON;错位:结果小于永宏定义最小数ON
2.只有错误时才会指示,正确时可观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