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我厂有个触摸屏控制西门子plc,触摸屏坏了厂家说要两万换一个,,请问触摸屏可以换个电脑操作plc吗?怎么做?需要那些东西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自己再写程序,估计工作量挺大。

网友A:
以后问问题最好把触摸屏的型号及PLC的型号也发上来,两万块一个也太贵了吧,现在的价格早就降了,威伦以前卖一万块的屏现在只要1千多一点。

网友B:
前提得有PLC编程软件。通信电缆、了解参数的设定等等。我想你这个触屏要2万元,优势肯定比电脑强。

网友C:
如果你认为软件不要钱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300正版的软件要1万表情听采购的美女说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认为软件不要钱的话,当我没说。

正解。西门子一个软件授权就要卖9K左右!美国货更黑!

网友E:
什么牌子要这么贵啊

网友F:
可以换整套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认为软件不要钱的话,当我没说。

正解。西门子一个软件授权就要卖9K左右!美国货更黑!

不用说正版,就说破解版的,做一套程序也要这个价格,版权让使用方随意,爱买就买。

网友H:
很少是触摸屏控制plc,一般是plc控制触摸屏,屏是眼睛。换成电脑需要解决通讯协议及数据地址等问题。

网友I:
呵呵,两万一台触摸屏,估计是15寸以上的了吧。
是设备厂家出的价对吧,估计成本价也就1万,加上程序,调试,人工。呵呵,利润翻倍是正常的,毕竟是售后服务来的嘛,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这样的结果估计就是楼主的公司自身技术力量薄弱,之前没有联系厂家获得相关程序备份。
用电脑代替,电脑首先要安装软件,然后在安装完成的软件基础上,开发并且调试程序,使之与楼主的设备能够正常的连接并运行设备正常生产。
呵呵,可见每一步都如此之复杂,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楼主还是去请高手来解决吧。
要不,把这个福利给坛友也得。

网友J:
我给大家的结论是:不能
原因:从硬件层面来水,触摸屏是工业产品,在设计初期已经考虑到灰尘及水汽的污染。而计算机没有考虑这样的使用环境,所以是不适用的。
从技术上面来说--可以,你首先要知道PLC -- 触摸屏的通讯接口是否能用于计算机软件,或者PLC还有什么接口可以被使用(需要修改应用软件),就是说要确定PLC -- 计算机的通讯协议。
经费:自己斟酌了。计算机1W,软件1W,还要软件再开发,还是不便宜。
使用方便性:需要加触摸屏控制器,一般的计算机是没有触摸功能的,在控制柜上用鼠标、键盘是不可能的。
安全性:触摸屏的软件是内嵌的,计算机是开放的,所以安全性需要考虑。夜间放放大片,搞点病毒有你折腾的。
供电安全:触摸屏是允许突然断电的,而计算机则可能出现操作系统的崩溃(开机蓝屏)或硬盘的永久损坏。

可能的方案是,考虑上述因素,购买同尺寸的触摸屏,重新编制软件。或接受厂家的方案。或放弃触摸屏。

网友K:
先别考虑电脑,能用别的触摸屏代替吗?威纶通,步科,三菱....

网友L:
呵呵;有些钱是不能省的;

网友M:
可能是界面需要重新做吧

网友N:
可以用电脑替代,要有软件就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先别考虑电脑,能用别的触摸屏代替吗?威纶通,步科,三菱....
感觉这种方式更实际些。

楼主:
周末得到前辈的指教,说可以用电脑替代,但要在电脑上装组态软件,组态,调试后才能与原PLC通讯,并完成现有的功能。这样下来成本更大。建议买个新屏把屏的软件备份下来,再买个新屏,把软件再安装上,这样成本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