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平方的代替

楼主(2014-03-15):
请教大家可以用16平方的电缆用4条4平方的代替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保证电线完好无损就可以了,其实根据电流的区肤效应,这样过电流还大点。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放心用吧

网友C:
可以代替的.

网友D:
四条国标的完全可以。。放心用。。。

网友E:
完全没问题,只是不好看而已

网友F:
截面积一样,承担的电流也一样,当然可以代替

网友G:
为什么要代替,敷设方式如何。

网友H:
这样可以
放心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保证电线完好无损就可以了,其实根据电流的区肤效应,这样过电流还大点。
趋肤效应是出现在高频应用的情况。这里是工控平台不会涉及高频的应用吧。
LZ应该是用于接地电缆吧,没有听到有人敢保证4根可以替代1根的说法,请工厂供电的专家说说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呵呵,还说在高频之类的,我问你,30*5的铜排和50*3的体积一样大,为什么过流不一样呢?同样的体积,而表面积大的比表面积小的过电流要大得多呢?为什么????这是电工,生活中用的工频,而不是电子线路中的高频管之类的东东。这是导线,很明显的趋肤效应,比如户外进户线为什么要用多股铝线呢(这里不是强调是铝线,主要说它为什么要用多股),这不就是增加表面积有利于散热和加大过流能力的。还有电线为什么小平方的电线和大平方的电线的比值却不等于它们能通过电流的比值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在工频交流电路与直流电路相比较,这时交流电路就本是属高频嘛,电感,电容,它们分别有着通低频阻高频,通直流阻交流,通高频阻低频,通交流直流,不就说明工频在电工技术中属高频吗?在电子元件中大于3MHZ才算高频。它主要是脉冲,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