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啪的一声响

楼主(2014-03-15):
?变频器啪的一声响,变频器是爱默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一台设备晚上用的好好的,以前也用的好好的,第二天早晨一开机啪的一声响,工人是这样描述的,变频器烧毁,后来厂家换了一个旧的给我们,上上去运行了2分钟又烧毁了,变频器上只接了一个正转一个反转,PLC控制的,进电源220V,输出三相电机,还接了一个电阻,外加一个缺省报警,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影响他烧毁的,电机我用摇表测量三相是好的,不短路,输入电压也是好的,还有什么可能影响变频器烧毁的可能,我现在都不敢试了,厂家换给我的旧变频器,不知道是好是坏,我通电时变频器能正常显示,上面说了还运转了2分钟,过一会又一声响,我关掉电,让机器停止了一会儿,过后又通电,变频器能正常显示,但是我一按启动后,就立马又一声响,电机转都没转,之前换上去的时候还能转个2分钟,变频器之后怎么通电都没显示了,搞的我很迷茫.不敢试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认真的再检查一下现场,把电机的负载脱开,不要用PLC启动变频器用面板启动一下看看,注意观察电流。同时监测三相电源。

网友B:
这是典型的变频器主电路短路现象,具体什么原因,怎么造成的,得从你现场去排查,再一个就是排查变频器内部什么部位损毁,损毁程度,可以查出故障原因的。

网友C:
电机里有异物

网友D:
呵呵;先把线路理一下再说;

网友E:
炸功率原件就换电机吧

楼主:
我把电机改成380V接线,直接接的市电上运转,电机转的好的,我转了有10分钟,输入220V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怕电机接市电好的但是变频器控制就不一定了,因为变频器是PWM调制后的直流电,厂家给我一个旧的变频器后烧了,我拆开看了,没看出来什么东西炸掉,不显示了,我估计是整流桥坏了,现在又寄回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