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编码器 怎么保存读数?

楼主(2014-03-15):
我有个AB相的拉线编码器,高速脉冲输入的用来测量位移的,现在每次关机再开机读数都清零了,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增量式编码器的话需要将“位移”量在关机时保存在掉电保持区寄存器中。

楼主:
保存了 好像没效果

网友B:
2楼正确,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用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确,我就是这样做的
能不能给个例子?我其它的数据掉电都能保存,就是这个脉冲信号的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