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现有一台液压铜排加工机(单相220V),原本为手动操作的(冲孔时用手将“阀门把手”扳在左边,退回冲孔时将“阀门把手”扳在右边),当时我觉得手动麻烦,一个人操作还不行,后来我就自己加装一个小直流电机外加几个齿轮来实现电动操作,这方法是可行的,不过用不了多久,直流电机因反复正反转且长时间的动作而发热严重,有时用着用着就没力了,现在我想用电磁阀来控制油路部分,但对液压系统不太懂,请教大师指明路。我应如何才能实现用电磁阀来控制液压部分。谢谢。

网友A:
改用单头电磁阀。用脚踏开关控制。踩住下降松开上升或踩一下下降再踩一下上升。

楼主:
于:2014/3/15 17:25:45 #1楼
改用单头电磁阀。用脚踏开关控制。踩住下降松开上升或踩一下下降再踩一下上升。

我想知道我原来是手动的,现在改为电磁阀控制,内部机械结构改吗?还有就是在电动机工作时,液压油怎么才能进到电磁阀的油管内?

网友B:
冲孔时用手将“阀门把手”扳在左边,退回冲孔时将“阀门把手”扳在右边)
按楼主的意思。这个应该用二位四通电磁阀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这种电磁阀有四根管路,一路进油口,一路出油口,另外二路就是下行和上行的,楼主改装这个比较容易,因为看你的意思,油路本身都不用动,只要加装几根管子就可以了,至于电磁阀的控制也比较简单,用一个二档开关控制二个中间继电器就行。成本不高,比你用电机控制省多了,而且电费基本可以忽略,零件更换也容易。

楼主:
发表于:2014/3/15 18:06:15 #3楼
冲孔时用手将“阀门把手”扳在左边,退回冲孔时将“阀门把手”扳在右边)
按楼主的意思。这个应该用二位四通电磁阀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这种电磁阀有四根管路,一路进油口,一路出油口,另外二路就是下行和上行的,楼主改装这个比较容易,因为看你的意思,油路本身都不用动,只要加装几根管子就可以了,至于电磁阀的控制也比较简单,用一个二档开关控制二个中间继电器就行。成本不高,比你用电机控制省多了,而且电费基本可以忽略,零件更换也容易。

我只要一路进,一路出就可以了,因为进时它下降。出时它归位。电路部分我能搞定,我只想知道液压油通过主电机运行是怎么把油抽进电磁阀的,意思是它油路是怎么工作的,我想改现在是手动操作的元件,看看需要怎么改。

网友C:
据你所说,你现在使用的是手动换向阀,看你的油缸上下是不是各有一根油管,如是可加一个油路块,再加一个三位四通电磁阀和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