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推荐个PLC 60点 带模拟输入口

网友A:
带模拟输入的整体式PLC恐怕达不到那么多点数。要么带模拟输入主机扩展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要么60点主机扩展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呵呵;一般每个品牌只有一二款带模拟量的PLC;
松下FP-X系列是C38T,SIEMENS S7-200是CPU224 XP;
OMRON的是CP1H 40点的;
一般情况下,没必要非限定PLC自带模拟量,可以扩展;

网友C:
那要看具体模拟量几入几出的
三菱记得3G的有个了

网友D:
欧姆龙CP1H式40点的带模拟输入口,60点的不多见。

网友E:
西门子300的可以了

网友B:
瞎扯,连S7-300都出来了;